小车涡轮增压,请教

楼主(2011-12-07):
有问题想请教:当前1.5L排量的乘用车辆,发动机带涡轮增压的,

1、是不是技术还不成熟(用在小车上);

2、是不是出故障后难修;

3、是不是发动机转速低于某一转速(比如略比怠速高一点)是,涡轮不起作用,达不到节油目的?

网友:
一般认为,小于1.6 的用增压价值不大,另外,不跑高速的,增压也意义不大,1000多转,基本没有什么效能,

增压器的损坏看什么位置,有些位置损坏难以修理,要更换,

网友:
998说的正确。具体为什么,楼主可以自己翻书去,涉及到一些专业知识,阿拉也不明白

网友:
主要是买小排量的是穷人,既然是穷人就首先要考虑使用成本。
跑10万就要换增压器,800的成本买你一万,肯定急眼。

网友(点评):
马上学习配轴瓦的手艺,学习好了,10圆见效,有技术也算有银子,阿拉绝不开增压的车,宁可大排量,因为那才是阿拉正宗的专业,哈哈,

网友(点评):
真是手艺活

网友(点评):
高见!既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买不起高档车,我还是冲着小排量非turbo去吧

网友:
汽油机的最大功率转速和最佳燃烧效率转速有差别。离心机在高转速下有较好的表现。
随着功率的上升,汽油机排气量增加,离心机转速上升,可以改善汽油机在大功率运行时候的燃烧条件。
至于直接从汽油机上取用功率的离心机,情况也是如此。
离心机的性能曲线包络的工况范围窄,在低转速的时候表现会差很多。

网友(点评):
还有,作为turbo原动机的涡轮,也是在高转速时候才有好的功率表现哈

楼主:
各位高见,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