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减速机都可用来省力?

楼主(2011-12-07):
前一阵想设计一省力机构,今天看到有人把一外购件蜗轮蜗杆减速器直接安装在一机器上,我想这也一样可以达到省力的效果吧?联想:是不是所有减速机都可用来省力的?一般来说它的省力效率是多少?

网友A:
功率=力X速度,机构的两端只要有速度比,就有力的比,增力就是省力,就能达到省力的目的了

网友:
功和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力X速度,机构的两端只要有速度比,就有力的比,增力就是省力,就能达到省力的目的了

呵呵,说的是!增力就是省力,但是速度慢了呀

网友(点评):
此增彼减,两者不可兼得,面对一大笼馒头,本来胃口不大,就只能慢慢吃了,不然容易噎着,转不动了

网友:
省力不能讲效率吧?

省力不省功,需要距离来换

如果减速比很小 而且效率低的话 可能不省力

网友:
从原理理上讲是这样的.速比越大就越省力.但有功率损失.

网友(点评):
对头。但请教大侠,减速机的效率一般取多少??

网友:
省力不省功,省功不省力,呵呵,矛盾论。

网友(点评):
前半句对了 应该任何机构都不能省功的

网友:
恒功率传动,速比与转矩成反比。但要考虑传动效率,蜗轮蜗杆传动效率是很低的。

网友(点评):
麻烦搞个恒功率传动的实例见识见识。

网友:
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2012-03-24):
应该是这样,效率损耗每种机构都不一样

网友:
省力不省功,传动比越大,机械效率越低

网友(2013-03-27):
长见识了

网友:
从力学上讲,减速器本来就是一个省力机构,

网友:
一般传递功率的减速机都省力,大多效率做的较高,传递运动的减速机不一定省力,视具体情况,为了稳定费力的也不少。

网友:
没有省功率的,只有省力的,功率等于力乘以作用的有效距离。

网友(2013-06-27):
省力不省功

网友:
功率相同。速比越大越省

网友(2013-09-11):
二者不可兼得的

网友(2013-10-27):
有增速机,减速机之分

网友:
一般减速机要损失很多功率的,大概效率值在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