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的什么原因能导致排屑不良(缠屑啥的)?

楼主(2011-12-07):
现象:刃磨钻头的寿命只有几件(新的寿命为几百件),不能用的原因基本都为缠屑导致钻头负载增加而异常折断。
请教:钻头的什么原因能导致排屑不良(缠屑啥的)?

网友A:
加大顶角,磨群钻。刃磨钻头的寿命只有几件(新的寿命为几百件),说明你磨的钻头不好!

网友:
没磨好被,找个老师傅。指教下。磨好了就OK了.......

网友(点评):
刃磨为外厂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顶角,磨群钻。刃磨钻头的寿命只有几件(新的寿命为几百件),说明你磨的钻头不好!

我知道是磨的不好,但是不知道哪方面不好,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分析原因。

网友(点评):
请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点评):
加大顶角,说你刃磨的角度太小

网友B:
钻头缠切屑的主要原因是切屑成型不好,成丝状或不规则的长条状。原因主要是钻头的切削刃磨得不好,也就是说两边切削刃都不能全刃接触材料引起。钻头刃磨时砂轮面要修平整,左手在前稳住,右手在后往下轻摆钻柄,这样容易磨些。磨得好的钻头切屑出来是长卷筒状的,一出口就离开钻头飞向一遍了。这个说起来容易,磨起来很难,因为全凭的是手感,往往得要磨上几十把钻头才能达到虽心所欲,机加工不论什么刀具懂得怎么磨是一回事,怎么磨得刀好用又耐用就又是一回事了。

网友(点评):
老师傅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加工技术,晚辈敬佩,老师傅若有时间写个关于机加工刀具刃磨方面的经验和技巧的话就更好了,晚辈刚刚出道若能得老师傅的教导和栽培那真是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缠切屑的主要原因是切屑成型不好,成丝状或不规则的长条状。原因主要是钻头的切削刃磨得不好,也就是说 ...

感谢大侠的指点,我已经有所了解,但还是有一事不明白,“原因主要是钻头的切削刃磨得不好”——磨成什么样会影响排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指点,我已经有所了解,但还是有一事不明白,“原因主要是钻头的切削刃磨得不好”——磨成什么 ...

两刃不一般高的单刃切削,只影响使用寿命,不影响出屑。影响出屑主要是刃没磨直,(因为螺旋槽的缘故,看起来刃呈月牙形),这样切屑不规则,容易缠钻头。

网友(点评):
两刃不一般高的单刃切削,钻出来的尺寸会差很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急需解决呢,。我磨的只能做到新钻头的3分之1不到。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zODA3MjY4/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刃不一般高的单刃切削,只影响使用寿命,不影响出屑。影响出屑主要是刃没磨直,(因为螺旋槽的缘故,看 ...

大侠你好,前面有位大侠说和顶角有关,建议加大顶角,大侠觉得排屑不好和顶角大小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前面有位大侠说和顶角有关,建议加大顶角,大侠觉得排屑不好和顶角大小有关吗?

加大顶角后切削刃相对的短一些,更容易磨好,刃磨好了自然排屑也会好一些,干活也省力一些,但钻头的定中性就差一些。其实钻头排屑好不好与角度关系不太大。磨刀的基本功练扎实了,钻头咋磨都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顶角后切削刃相对的短一些,更容易磨好,刃磨好了自然排屑也会好一些,干活也省力一些,但钻头的定中 ...

以下是加工时新钻头与刃磨钻头之间的对比现象,大侠能分析出大概是刃磨钻头的哪里出问题了吗?
1.新钻头加工每个孔的负载基本一致(主轴负载基本都为40%),刃磨的钻头加工每个孔的负载较大且波动较大(主轴负载一般为50%-70%,有时还100%);
2.新钻头的切屑相对细小,蹦到机床防护窗上的次数相对少,刃磨钻头产生的切屑蹦到防护窗上的频率高且撞击声音大。

网友(点评):
看看钻头刃口的倒棱,新的和修磨的做个对比

网友(点评):
“倒棱”是刃部钝化倒圆吗? 新钻头刃部进行过钝化,刃磨钻头的刃部没有进行过钝化,我觉得没有钝化的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更锋利一些,机床负载应该更小一些,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加工时新钻头与刃磨钻头之间的对比现象,大侠能分析出大概是刃磨钻头的哪里出问题了吗?
1.新钻 ...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后刀面高于切削刃,钻头不是刃先切削,而是背先挨活,然后刃靠挤压的力量切入材料,机床自然负载加大,严重时还会烧钻头。二是钻头用的有点短了,横刃变宽,刃磨时没有修模。理论上讲,横刃的切削速度为零,横刃宽了不但影响切削,还使钻头定心性能变差,不用劲钻头钻不进去,用劲大了钻头乱摆,即使钻进去了,孔也不规整了。
         关于麻花钻我写过两篇贴子,发在刀具版块里,一片是“麻花钻的故事”一篇是“立磨麻花钻”你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C:
如果背高于刀 打的动么?我昨天用的钻头也烧了   感觉可能是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背高于刀 打的动么?我昨天用的钻头也烧了   感觉可能是短了..

背如果高得多了当然钻不动,在磨钻头时由于后刀面呈圆弧形,看似有了后角,但很可能后角已为零,这样一切削刃稍有磨损就抗背了。要是负后角小了费劲,大了烧钻头是必然的了。

网友:
这个我只知道你钻头肯定没磨好,这个可以肯定的

网友:
切出来的铁屑要成段,长的肯定不行,钻头上磨个分屑槽,要不然铁屑一长,钻头肯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刃不一般高的单刃切削,只影响使用寿命,不影响出屑。影响出屑主要是刃没磨直,(因为螺旋槽的缘故,看 ...

发两张新钻头与刃磨钻头的对比图片,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下图右面的磨得角度很好,也修模了横刃。从图片上看后刀面似乎是一平面,正确的应是圆弧面耐用,平面刃磨损的较快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右面的磨得角度很好,也修模了横刃。从图片上看后刀面似乎是一平面,正确的应是圆弧面耐用,平面刃磨损 ...

1.上图左侧和下图右侧的为同一钻头,为刃磨钻头,是相对不好用的(主要表现是主轴负载大);上图右侧和下图左侧的为同一钻头,为新钻头,是相对好用的。
2.新钻头的横刃也磨了,只是和后面的面成一个面,不知道这是不是其负载小的原因。
3.刃磨钻头中间最短的两个小刃平行但有点分离不成直线(新钻头的这两个小刃基本成直线),不知道这是不是其负载大的原因。
4.新钻头的刃部有轻微倒圆,刃磨钻头的刃部看不出有倒圆,总觉得有倒圆的应该负载大,想不明白。
5.刃磨钻头的两刃可能不一样高,因为使用过的钻头的两个刃的磨损程度目视有明显差异,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其负载大的原因。

网友:
视频说的非常明白,多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将2主切削刃相错磨削分削断削槽,以使切削变窄,排屑通畅。
这种情况一般材质较软,可以适当减小夹角。增大后角。

楼主:
引用 楼主:
1.上图左侧和下图右侧的为同一钻头,为刃磨钻头,是相对不好用的(主要表现是主轴负载大);上图右侧和下 ...

现在怀疑是新钻头的切削刃在倒圆的过程中进行了“整形”,使其切削顺畅,负载较小且均匀而稳定。
(下图中,上面的为刃磨钻头的切削刃的特写,下图为新钻头的切削刃的特写,从图片上可看出,新钻头的切削刃的形状明显规则而圆滑,刃磨钻头的切削刃不规则且有轻微锯齿形)

网友:
在下刚出校门,看来这里前辈经验都是多多,希望能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主切削刃长,而且是全宽参加切削。

网友:
给钻头刃上开个排屑槽  防止夹屑

楼主(2012-02-08):
     这两天有两只新钻头加工到一段时间后出现缠屑(开始不缠),拿出来观察,发现钻头切削刃有打齿现象,怀疑缠屑的原因如大侠所说,钻头打齿后导致“两边切削刃都不能全刃接触材料”引起“切屑成型不好,成丝状或不规则的长条状”而导致钻头缠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缠切屑的主要原因是切屑成型不好,成丝状或不规则的长条状。原因主要是钻头的切削刃磨得不好,也就是说 ...

     这两天有两只新钻头加工到一段时间后出现缠屑(开始不缠),拿出来观察,发现钻头切削刃有打齿现象,怀疑缠屑的原因如大侠所说,钻头打齿后导致“两边切削刃都不能全刃接触材料”引起“切屑成型不好,成丝状或不规则的长条状”而导致钻头缠屑。

游客

网友(2012-03-24):
从楼主的新钻头的型态来看应该是加工高强度钢
此钻头应该是因刃口没倒棱导致加工崩刃

网友:
加大夹角,后面磨平,磨直出屑槽

网友D:
个人认为,关于出削成条状还是卷状,没有好坏之分,磨的好不好不应这样形容的。
可能很多新手磨的钻头时而成卷时而成条。
大家都知道小孔深孔钻排屑是非常烦人的事,如果能掌握好排屑成条状丝状,那么排屑将非常顺畅,可能一口气就钻到底。
但换成大孔,如果成条状的话就容易缠钻头,我们就需要将钻头磨成排削成卷状的。
所以钻头磨的好不好在于能熟练的掌握各种排屑方式,实用与加工各种孔。
排屑方式

网友:
其实就是多磨几次 什么时候你磨破了手了 估计就行了~ 学学如何磨三刃头 文字镇的很难说明白~ 建议找一个大钻头 每天磨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关于出削成条状还是卷状,没有好坏之分,磨的好不好不应这样形容的。
可能很多新手磨的钻头时而 ...

请教大侠:钻头磨成啥样切屑是条状?磨成啥样切屑成卷状?磨成啥样切屑成C形?

网友:
钻头缠切屑的原因是切屑成型不好,成丝状或不规则的长条状。主要是钻头的切削刃磨得不好,是两边切削刃不能全刃切削引起。磨钻头刃时砂轮面要修平整,左手在前稳住,右手在后往下轻摆钻柄。磨得好的钻头切屑出来是长卷筒状的,一出口就离开钻头飞向一遍了。说起来容易,磨起来很难,因为靠的是手感加经验。

网友:
多深的孔?多大的钻头?

网友E:
自己修磨没做好,横刃修磨很重要,有断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修磨没做好,横刃修磨很重要,有断屑作用

请教大侠,X形钻头,横刃是怎么断屑的?

游客

网友:
很希望和你交个朋友,如果大侠愿意的话,加我QQ182379041
横刃部分就像没开槽的车刀,强行挤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钻头磨成啥样切屑是条状?磨成啥样切屑成卷状?磨成啥样切屑成C形?

大侠算不上哦。铁屑的形状有很多因素:材料,转速,进给,钻头大小等等。需要成条状的比较麻烦,可以试试磨成群钻(一般来说根据钻头大小来决定磨几根分削槽)。想成卷状很容易啊,随便磨都能成卷或C的(后角和顶角要注意),这些关键还在于材料和切削参,一时半会是不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算不上哦。铁屑的形状有很多因素:材料,转速,进给,钻头大小等等。需要成条状的比较麻烦,可以试试 ...

我就想让屑成“C型”,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材料?孔大小? 你用的是普通麻花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孔大小? 你用的是普通麻花钻吗?

材料40cr,孔径9.1,使用的是硬质合金涂层钻头

网友:
合金钻头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2013-01-19):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如果高得多了当然钻不动,在磨钻头时由于后刀面呈圆弧形,看似有了后角,但很可能后角已为零,这样一切 ...

其实铁屑长,跟两刃不平有着很大的关系,单刃切屑永远都是铁屑长而不规则,除非你进给太大挤压着钻,铁屑被迫挤断,钻头磨的好的话,铁屑是均匀断屑且基本是向两边一个方向掉,进刀时只会听见水刷刷的声音,磨出那种钻头,那个兴奋啊,呵呵,钻头磨的不好不用急,只要会辨别钻头两刃不平或顶角是否高,基本上也可以应付一般的钻孔了,一般多头用过一会的话,取下来看,哪边顶角最黑,就是那边刃高,只要再把那边修整修整就基本水平了,而顶角是否高,刚磨完不会看不要紧,只要你放钻床上钻一个钻,然后取钻头下来,估计你再新手也可以看出个所以来了,不懂专业术语,只能凭经验而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钻头磨成啥样切屑是条状?磨成啥样切屑成卷状?磨成啥样切屑成C形?

不同材料而有不同磨法,没有固定不变的,这个还有跟转速,进给有着很大的关系

网友(2017-08-10):
手磨合金钻?恁家真有钱

网友:
钻头角度是个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图右面的磨得角度很好,也修模了横刃。从图片上看后刀面似乎是一平面,正确的应是圆弧面耐用,平面刃磨损 ...

他的应该是机磨的不是手磨的

网友:
想要磨好刀 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1、磨好钻头,2、多抬刀、3,冷却要到位,4、加工面最好打过中心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