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加工比较快,用什么材料的刀具不打刀?

楼主(2011-12-07):
Q235的材料,车M68X2的丝,请问各位大虾怎么样加工比较快,用什么材料的刀具不打刀

网友:
想快就用滚丝机。用车床做Yt5刀就行。

网友:
用硬质合金车刀耐用,但爱打刀尖;用高速钢刀不爱打刀,但不如硬质合金刀耐用。

网友:
用机夹的螺纹车刀杆呗  刃口崩了换个刀片就行  不用对刀、方便

网友:
滚丝机滚   或者搓丝机搓,不行的话就用YT14刀片吧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