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机,请介绍几个品牌

楼主(2011-12-07):
谐波减速机广泛应用于关节机械,手中有用过的同仁  请帮忙介绍几个品牌  ,我咨询过harmonic比较贵  ,直径在70 减速比 50 要1万2左右 !

  先谢了!

网友A:
说的再详细一些呗,我最近也在研究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再详细一些呗,我最近也在研究它呀!

以前我买过雅马哈的机械手做插件机用,四轴机械手,转动范围直径500左右 重复定位精度0.02mm 个人觉得没有这么高  具体参数我要查下的  价格7万多  觉得挺贵的  然后我把那机械手拆开了  其 核心部件就是谐波减速机和滚珠花键   我想仿照一下他们做一个 电控方面不是问题 现咨询滚珠花键有关品牌  就是要求性价比要好  麻烦用过的人推荐下的  谢谢

网友:
真想做得话还是选harmonic的谐波,国内也有好像北京谐波技术研究所、中技克美都有相关的谐波产品,但是性能差得多!

网友B:
1。.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2.传动比范围大    单级谐波减速器传动比可在50—300之间,优选在75—250之间;    双级谐波减速器传动比可在3000—60000之间;    复波谐波减速器传动比可在200—140000之间。 3.同时啮合的齿数多。    双波谐波减速器同时啮合的齿数可达30%,甚至更多些。而在普通齿轮传动中,同时啮合的齿数只有2—7%,对于直齿圆柱渐开线齿轮同时啮合的齿数只有1—2对。正是由于同时啮合齿数多这一独特的优点,使谐波传动的精度高,齿的承载能力大,进而实现大速比、小体积。 4.承载能力大。    谐波齿轮传动同时啮合齿数多,即承受载荷的齿数多,在材料和速比相同的情况下,受载能力要大大超过其它传动。其传递的功率范围可为几瓦至几十千瓦。 5.运动精度高。

网友:
还可以用摆线齿轮箱,价格比谐波的更便宜!

网友(点评):
我了解到的这种摆线针轮的减速机也是很贵,不知道大侠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品牌,告知一下。

网友(2012-04-25):
引用 网友B:
1。.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2.传动比范围大    单级谐波减速器传动比可在50—300之间,优选在75—250之 ...

请问什么是复波谐波传动?有产品还是用单级谐波组合而成?谢谢!

网友(2012-11-01):
    可以试试台湾ROCHE的,最新研发的,性价比高。

网友:
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Harmonic谐波减速器 国内一级代理商,详询15806250121

网友(2014-06-30):
求 谐波减速机材料 相关知识

网友(2019-04-28):
学习了,摆线齿轮箱

网友(2023-12-09):
双环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