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车床。可以使用导轨软带吗

楼主(2011-12-07):
新买的80 。5米车床。怕导轨长期工作在前面导致导轨磨损。听说可以使用导轨软带?好用吗。价格如何。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不明白,新机床还需要重新增加导轨软带??既然是新机床,就应该能用啊。导轨的磨损是必然的,到精度丧失时在修导轨啊!

网友:
不是导轨上软袋吧,应该是大托板与导轨接触的地方装上像木头的材料,见过一次是一个小厂自己,组装了躺床因为导轨没处,就加了像木头的材料,用螺丝固定住,颜色像木头,但很硬

网友:
价格不贵,一两百吧。关键你会不会贴,要24小时固化,专用胶。胶和软带一般在同一个地方就有的。贴好了还要铲刮。开油槽等。有软带没油的话,一样磨损导轨。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怕床身磨损吧,其实也可以现在使用导轨板,但就是太麻烦,不如重新做一台呢。

网友:
新机床用不到啊,机床正常磨损2-3年没什么事情,而且搞贴塑是很麻烦的,要用专用A  B导轨胶,1:1.1的比例,而且在贴塑面上胶水的涂抹厚度也是有要求的,涂多了浪费,(风干以后很难清理)图少了强度不够,结合面不能有气孔,杂物,油水。还要用重物挤压24小时,直到干了为止,还要开油槽,铲刮贴塑面,这就等于重新装配精度,每4平方厘米16个点,你真想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