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离合器嗑嗑异响

楼主(2011-12-07):
今天碰到离合器异响,曲轴孔与主轴孔中心距正常,初级主动齿与从动齿公法线合格,初级从动齿轮齿圈跳动合格,左右曲柄跳动0.02mm。如何解析异响原因?

网友:
其它正常的话,离合器自身故障可能性比较大,比如有裂纹,铆接螺钉断裂,都是可能故障,拆离合器先看,一步一步逐级排查

楼主:
是新下线的发动机,拆机检查时只发现主轴没有窜动。但这不是普遍现象

楼主:
公布一下最后结果:由于离合器铆钉过紧,导致齿轮啮合时离合器减震套没有起作用。现在改为ACM材料后,异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