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轴承会打不进去呢?

楼主(2011-12-07):
    以前公司设计的轴承位,轴的公差都在-0.01到-0.02之间。现在我把它们改为+0.004到-0.01之间。为什么轴承会打不进去呢?请教各位高手!

补充内容 (2011-12-9 08:11):
我看很多社友都选择上零下负的公差,我的机构是一个空间连杆机构,要求是结构紧配上去,运动才会平稳,不经常拆卸。

网友A:
可以把你的图纸发出来吗?是除了这个尺寸变化之外其他都没变吗?圆柱度呢?粗糙度呢?还有其它一些东西?
有点匪夷所思。
修正,看成孔位了,轴的话就好理解了,过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的图纸发出来吗?是除了这个尺寸变化之外其他都没变吗?圆柱度呢?粗糙度呢?还有其它一些东西?
...

只轴承位公差变了,其他都没更改

网友(点评):
我前面看错了,看成孔位了。你把轴变大了,所以进不去了。看看轴承内圈公差,是不是过盈配合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轴承的内径公差都是-x.xx到0的,按照你给的公差最大间隙量也就0.01(而且是在轴承尺寸偏差为0,轴承位尺寸偏差为-0.01的时候),最大过盈估计得有0.06,这样的话还是过盈的几率要大。所以肯定不好装,也不是说就不可以过盈,这要看你要求。一般机床上的轴承位的配合都选负偏差到0的,这样便于安装。

网友(点评):
如果是轴旋转,轴套相对静止的话,轴的公差应该约为k6,而不是负公差。

网友:
这个过盈量也不是特别大啊,是不是轴的直径超差了?或者是轴上有毛刺?抹点油轻轻敲进去。

网友:
过盈量不大啊,应该容易安装进去。

网友(点评):
一般来讲,孔轴配合,相同尺寸即为过盈,因为还要考虑圆柱度。

网友:
多大的轴承?怎么图片看不到呢?

网友:
我没查公差配合是否合理,一般来说,如果公差配合与粗糙度都合理,那毛病就出在形位公差了。很多企业都没有计量部门,轴孔的测量只是用简单的通用量具来测量,很难发现形位公差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设备较差,老旧,更容易形位公差超差。相对来说用通止规测量可以将形位公差包含在内,零件的一致性较好安装的一致性也会好一些。

网友:
轴承公差没变的话,你改了图纸,间隙太小。

网友:
8楼的话很有道理!装配不进去的原因很大的可能在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综合影响。技术上称公差的包容性原则!实际上那轴超差了!

网友(点评):
是的,孔轴配合受圆柱度影响很大,有时看尺寸是间隙,装配时的感觉都是过盈,当然,这个是控制的很差的时候。

网友B:
我只知道轴公差上0下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轴公差上0下负......

内径上0下负,外径也是上0下负

网友:
很显然过盈了造成的啊。

网友:
首先我是新手,楼上的很多人说过盈了,但是楼主的公差并不是很大,过盈一点点的话影响应该也不大吧,敲还是敲得进去的,感觉应该是形位公差出现问题。

网友:
从所标公差来说过盈量并不大.出了形位公差和尺寸就是装配方法问题.一,敲击时受力不均.最好的办法用一直径略大于内径的管子套上敲击.二.轴上有毛刺,或撞伤没有处理.尺寸方面用游标尺上下左右多几个方向测量直径不超差就没问题.另外,装配的时候在轴上涂抹点机油有利于装配.

网友:
一般轴承位我们都过盈1到3丝

网友:
采用热装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