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保护焊焊机设置参数,怪异

楼主(2011-12-07):
请教气体保护焊焊机设置参数与实际焊接参数: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气体保护焊接设置电流参数与实际焊接电流大小会相差较多呢?例如需要320A电流,就必须设置为350A才能在焊接时显示为320A,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如果都不正确,能否解释下原因,并且怎么测量实际工作时电流大小呢?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焊机本身的电阻器的问题。那叫预制电流,当焊接时是通过在电焊机电极检测线圈测得的电流才是实际焊接电流。在电机接线柱正极侧,内部有一个小的线圈。那就是测电流用的,它只在焊接时有电流通过是才工作。而设置电流并不是真正焊接电流,所以才有偏差,有些焊机正好想反。设轩电流小而实际焊接电流大,其实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电流是围绕你设置电流在上下波动,正极上的线圈测得实际电流各和所设置电流进进对比,做调整,让电机输入电流接近于你所想要的电流。这样有的电机本身设计,和质量问题经常引起这样偏置。如果你用测电流表来检测可能得到是另一个电流值,这都很正常。

网友A:
做调整,让电焊机所输出的电流和设置电流进行对比。上面的打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调整,让电焊机所输出的电流和设置电流进行对比。上面的打错了不好意思。

谢谢,不过还是不太明白,请教下:
1、是否和线缆长度有关呢?2.输出的电流与焊接过程显示的电流有什么关系,是否显示的电流就是实际输出的电流,计算线能量是否以此为准呢?
2、如果显示的电流与实际电流有出入,那么怎么测量实际焊接时的有效电流(意思是对焊缝受热起作用的部分)呢?
3、是否和线缆长度有关呢?
请教您,谢谢!

网友:
电焊机电缆线长度是有一定的关系,线如果太长那么电阻值是要增大铜线也是有电阻值。有些焊机电线长度就一定量的限制的。最好不要超过15米。太短也不现实工作不方便了。同样从电缆线到送丝机机构再到焊枪电流也衰减的。所有时电流会减小也是正常的。输出的电流和显示的电流是一个边界值。如果你的显示是一个数字表,那么表现就很明显了。如果是指针表有时波动就不太明显了。有时负极接工件时连接不好,不牢固就会造成电流值波动增大。同时导电嘴磨损或者导电嘴选择的孔径太大电流就会改变,当使用孔径大时焊接电流不变,变换成孔径配合好的导电嘴时感觉电流明显增大,实际你并没有增大预制电流。那是导电嘴和焊丝接确好。通俗来说就是两者之间导电增大。两者之间配合越好焊接电流就越接近于所设电流值,如果你的产品是特殊材质或者热输入值要求精确的话可能使用电流检测表对焊接时的电流做一个检测,电流检测表有很多种,我就不再一一说了 检测时应接近于送丝机构。用这个检测值来计算是比较准确的,如不太精确的话就不用了直接用焊接显示电流就行了。如果你检测话可能检测电流和以上两个电流值也不一样。这都正常,影响电机电流因素太多了。我们使用埋弧焊和二保焊,及手工焊。氩弧焊,当是给奥大利来必和必托矿业焊接洗矿机他们的监理是看焊接电流,并不看预置电流。所以焊接电流和自己用电流表检测电流是比较接近于实际电流。电机线缆长度越短电流越精确。

网友:
当焊接时是通过在电焊机电极检测线圈测得的电流才是实际焊接电流。在电机接线柱正极侧,内部有一个小的线圈。那就是测电流用的,它只在焊接时有电流通过是才工作。而设置电流并不是真正焊接电流,所以才有偏差,有些焊机正好想反。设轩电流小而实际焊接电流大,其实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电流是围绕你设置电流在上下波动,正极上的线圈测得实际电流各和所设置电流进进对比,做调整,让电机输入电流接近于你所想要的电流。
电机的检测电流装置是在电焊机的接线柱里边,在外边是看不见的。原理如果讲的话太多了。就象上边说的,检测输出电流和预置电流做比较。大了调整电机输出。小了增加电机输出。每接过几毫米做一个对比,所以你感觉电流很平稳。

网友A:
应是几毫秒钟,建义你使用好一些二保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几毫秒钟,建义你使用好一些二保焊机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困扰我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