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说立焊质量最好?

楼主(2011-12-07):
为什么有经验的老人都说立焊的质量最好?什么原理?

谢谢。

网友:
立焊时,熔池金属和熔滴因受重力作用具有下坠趋势,和焊件分开,所以容易产生焊瘤。但由于熔渣的熔点低、流动性强,熔池金属和熔渣容易分离,不容易产生夹渣。但由于熔池部分脱离熔渣的保护,所以如果操作或运条角度不当时,容易产生气孔。
   可以自己百度下的!

网友:
立焊的 鱼鳞状花纹最好看  自己感觉

楼主:
除了表面质量对熔深、热影响区和焊后残余应力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
那走正三角形好些还是之字或月芽形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