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K 铣床没有快走刀 ? 电机是转的

楼主(2011-12-08):
    我的一台铣床  快速走刀不动。 或者一点点移动, 没速度  。  工作台左右走刀。  纵向有时候也有点  ( 有时候没有 )

  但是机床启动,
工作走刀有的。       不知道是那里不好 。      你知道的,弄个厂家过来 一口就是大块肉。

  有了解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
修过52k类似故障,按下快走刀按钮,听声,看快走刀电机启动么,没动静查电路,有动静查机械,详情可以联系我。

楼主:
  走刀电机 和快速走刀电机 是同一个吧  ??        启动的。

网友:
根据如上所述大致判断是快速离合器的内摩擦片打了。保守一点先找个电工,打开走刀箱上的长方形小盖板,最右手的电磁离合器就是快速的,眼睛直接可以看到。量一下电压够不,线圈阻值大小是否符合要求。看一下,量一下就可判断出是电磁离合器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先去查下电路吧,直流电路输出看有没有问题,线圈的阻值有没有问题。如果是突然出现的故障,线圈短路的可能性较大,因线圈短路而造成了直流供电过载断路,从而使走刀、快速全无。即使有走刀,走刀也无力。还有一种是快速线圈断路,这时就是走刀有力,快速无力。再有就是摩擦片真的不行了。当然,还有齿轮咬合不上的可能性、电刷老化的可能性,但一般我都是从这里先入手。因为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多谢。。多谢。。电器类不懂。。。下次找电工。

齿轮是问题的。 因为移动走刀 开到  1180 的时候 速度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