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少量的聚醚TPU膜间的无缝焊接,建议用什么设备比较好?

楼主(2011-12-08):
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们,对于量很小的又需要进行聚醚TPU膜材质之间的无缝平整对接时,非要购进专用TPU焊接机吗?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如果确实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性、价比较合适的厂家能否给介绍一下?

网友:
这问题很难呀。哪位社友了解。

网友(点评):
不难。不过这里是机械社区,懂塑料的好像不多。

网友(点评):
是有点难,据我了解,目前通常都使用的TPU专用焊接机。量太少时感觉购这样一台机器有点不划算。

网友:
超声波焊是正道。
走偏门,可以在两层TPU组合后,上下各衬层生料带,再上下放铝箔,用电烙铁扁过来烫。
铝箔与材料接触面事先要涂上油脂;烙铁头刃口要直,修园并抛光。
烙铁功率和运行速度不好说,自己试验摸索吧。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平整度是否不好掌握?要考验一个技师的手上功底了。

网友:
外发给人家做,价格高就再想办法。

网友(点评):
呵呵,好象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外包厂家!

网友(点评):
如果找不到的话,找卖这个的帮忙做。按打样流程来收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