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完UG之后为什么没用?

楼主(2011-12-08):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论我装的4.0、6.0、7.0,都这样 )。求解释,求方法解决!!!!!!!

楼主:
装机步骤严格按照视频安装

网友:
按照附件的说明就OK!

网友:
可能是服务文件不对,你可以启动服务器文件,再调整下就好了!

网友:
指定许可证文件~~~~~~~~~~~

网友:
SIEMENS UG NX8.0.0.25正式版下载!附破解文件http://bbs.ugg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355&extra=&highlight=NX8&page=1
NX8.0启动失败的终极解决方法http://bbs.uggd.com/thread-308640-1-1.html

网友: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16400911     你到这里面看下咯    我也是装了好多次才OK!

网友:
这是许可证的毛病,我以前也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