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不锈钢弹性模量的影响是怎样的?

楼主(2011-12-08):
各位大侠:如题,比如不锈钢从摄氏20度变到40度后,其弹性模量的变化时怎样的?
百度不到,只有温度对40Cr的影响

网友:
不锈钢, 温度, 影响

楼主:
这个是不是需要做实验才可以知道啊
大家平常用不到受热变形计算的问题?

网友A:
下面这个文件有些数据,见第5页,Table 5: Young’s Modulus Versus Temperature

http://www.aksteel.com/pdf/markets_products/stainless/ferritic/11_Cr-Cb_Data_Bulletin.pdf

参考下文,可以发现温度与弹性模量间的关系(近于线性),你可以通过上文中的数据做线性插值得到20-40C间的不同不锈钢的数据。

http://www.jurp.org/articles/tuningforkpaper.pdf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搞这个干嘛,研究吗。。。。。

网友:
应该是非常有用的,不知其他材料的实验有没有人做过。共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搞这个干嘛,研究吗。。。。。

要是研究的话就创造条件去做实验了呵呵
主要是算某些参数时考虑温度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文件有些数据,见第5页,Table 5: Young’s Modulus Versus Temperature

http://www.aksteel.co ...

Thanks for your help!I got it

网友(点评):
u r very welcome..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研究的话就创造条件去做实验了呵呵
主要是算某些参数时考虑温度的影响有多大

比照低碳钢,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