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长机床导轨,如何最简单地检测两头的同心度?

楼主(2011-12-08):
2米长机床导轨,如何检测两头的同心度~!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拿一把直尺,前后的走一遍,看刻度的变化怎么样

网友:
   用红外线的试试。做两个工件,分别垂直放入两边孔中,中间有一小孔。用红外线从中间小孔穿过。就可以很直观看到同轴吧。
试了结果告诉先不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两米长的工件上去车一下,然后量一下,你就能知道了

   嗯  车一下两头就行 如果一刀过去差的太多  工件可能废掉..

网友:
测完说一声,我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