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滚珠丝杠价格怎样?有效行程大约1600mm

楼主(2011-12-08):
现在滚珠丝杠价格怎样?象直径40mm,螺距40mm,4头的,有效行程大约1600mm,得多少钱才能买到?国内,国外的差价大吗?

网友A:
螺距40mm,4头??这是什么意思啊?直径40 螺距40?不对吧。大陆的货便宜很多,质量一般。台湾这方面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40mm,4头??这是什么意思啊?直径40 螺距40?不对吧。大陆的货便宜很多,质量一般。台湾这方面很厉害

四头的螺距肯定很大啊,至于价格就不知到了。。。

网友B:
螺距40mm 4头.导程应该是1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40mm 4头.导程应该是160mm.

导程应该是4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程应该是40mm。。。。。。。。。

头数是在一根丝杆上,螺纹线的条数。
螺距是螺纹上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导程是指同一螺旋线上相邻两牙对应点的轴向距离。
当螺纹头数为1时,螺距=导程
当螺纹头数大于1时,螺距=导程/头数

难道不是这个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给你个专营丝杠代理商的电话,你询问一下吧13820402166。

网友:
好像按长度算钱,5元一毫米吧,具体可问丝杆生产厂家,台湾上银在天津有工厂,价格高些,启尖可以便函宜些,质量还可以,可以使用,其它一些小厂就难定了

网友:
十几块1mm,反正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