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是怎么弄出来的?光靠灯光效果肯定不够的

楼主(2011-12-08):
这个怎么弄出来的?光靠灯光效果肯定不够的。

网友:
我也不会,高手出来指点一二啊

网友(点评):
我看了好久了,完全没头绪啊

网友:
错觉,大家不觉得这个图片很诡异么。

网友(点评):
是啊,这视角什么的都是乱的,三维的不可能实现,像平面画

网友:
我居然从背景光中看出一个人的侧脸来,有没有?

网友(点评):
确实有,。。。搞的有点吓人

网友(点评):
我看到了鼻子嘴和下巴

网友(点评):
呵呵,莫非有鬼?嘎嘎

网友:
错觉?不是吧 不过图确实很诡异

网友(点评):
是很诡异,但这确实是画出来的吧

网友A:
有插入图片什么的,然后渲染出来的吧

网友:
也有可能渲染出来后再PS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插入图片什么的,然后渲染出来的吧

有道理,肯定不是三维图了

网友:
可以3D,多想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正想不出来啊,您有什么方法。能不能给个草图啊

网友(点评):
求教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PS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我做的,只能这么解释了。

网友:
挺奇特的,错觉的效果很好。

网友:
见过类似的手绘图,这应该不是三维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二维图

网友:
这叫空间立体三维图,与机械制图三维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是艺术家用手工绘制出来的,打个比方,艺术家在大街地面上画一根电线杆,很立体感那种,路人的眼神看过去确实实在,走过去却踩在脚下了。同时它能让人的感官产生错觉,也叫错觉艺术。

网友(点评):
画的话就可以接受了

网友:
这个是太诡异啦

网友:
呵呵,我这也有几张给大家看看,真的很容易产生错觉的啊!

网友(点评):
是啊,画是可以做到的,我一开始就往三维图里钻了。。。

网友(点评):
对!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 应该 平面效果才可以吧……

网友:
怎么看了好久都没看出怎么做得,有点晕

网友(点评):
大家一致认为这不是三维图了。

网友:
头很晕啊!

网友:
求源文件啊   SW应该画不出的

网友(点评):
就是张图片。。我也是来找大家帮忙的

网友(2012-01-08):
我也试了试,楼主这样的吧

网友:
这个是三维图   大家在看图的时候不要把框架看成事一个整体的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投影角度所产生的视觉问题     呵呵 !~~·

网友:
solidworks造型。c4d 渲染。很多产品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求指教,这图确实难懂,不明白

网友(2015-04-09):
光斑有些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