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中cr含量高硬度高难加工怎么办?

楼主(2011-12-08):
40cr中cr含量高硬度高难加工怎么办?希望从冶金和加工两方面回答

网友:
你可以不用啊,换材料就是了。

网友:
哎   回答什么呢?

是回答:冶金时少加点Cr 让他含量低点  硬度降下来?
还是回答:加工时 本来要车圆的  改成铣圆

网友:
是铸件吧,铸件退火后,硬度是多少?

网友:
我都不知道40Cr怎么说硬度大难加工了?就他和45号最接近了。

网友:
一般40Cr的含铬量就是1个左右,再少点还有用它的必要吗?

网友:
一般设计工件时
性能要求比较高时选材会采用铬钢
同时配合热处理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
42cr这种材料的铬含量,按国家标准就是1%左右,上下误差不会很大的,怎么会有含量高含量低这么一说?除非你是小钢厂产的,不标准。

40cr是面前用量最大的一种调质钢。本身硬度不高,很容易切削的,用最普通的YT15刀头就可以,磨损也不厉害。

难道你是说你购买的40cr材料,本身的硬度很高,以至于很难切削吗?

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是出厂的时候,没有退好火。可以用电炉再退一下,就相当于再次调质了。加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是否可以先退火,降低一点硬度

网友:
基本问题是 你现在用的什么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