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要求调质,请教

楼主(2011-12-08):
平键要求调质处理,寻求调质方面的知识。用冷轧工艺做出来的平键表面硬度,和抗拉断性能和调质的相比差多少?

网友:
自己做的键是要热处理,要保持一定的硬度与机械性能,

买来的正规厂家的键,是热处理以后的冷拉键钢,专门做键用的,符合国标的规范,你可以查到,对比你自己热处理的数值就知道性能差距了,

网友:
这个还要看材料,用途的……

楼主:
多谢,材质是45#钢的,平键厂说,热处理后的表面硬度分布不均匀,现在我国的热处理做的好的很少,冷轧工艺做成的表面硬度有5mm分布比较均匀,他们提供的钢材质量也比较好,问我能不能替代调质的,应用在发动机上

网友:
冷拉出的键条基本是没硬度的,调质处理的一半是45号钢的HRC28左右,我们一直这样的,冷拉的好用的话我们早就取消调质工艺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