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圆弧角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2011-12-08):
      各位师傅:
              我不会用圆弧倒角,请帮我一下!查看附件图纸

网友A:
你做什么系统 发那克  有角度后面直接跟圆弧的编程方法的 你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系统 发那克  有角度后面直接跟圆弧的编程方法的 你看看说明书

广数980的系统,说明书没有了....................

网友:
你试下       G01  X38Z-30R2:
                G01  Z-35         能用不 不知道会不会报警  这系统好久没用了

网友:
我们常做的就是走角度  ,如果会CAD 画出来 就可以了 例如;G1X36A10.F...;G2X38W..R2.0F...;

网友:
后置刀架
G00 Z1.00
X34.00
G01 Z0 F0.2
G03 X38.00 W-2.00 R2.00 F0.1

前置刀架
G00 Z1.00
X34.00
G01 Z0 F0.2
G02 X38.00 W-2.00 R2.00 F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数980的系统,说明书没有了....................

980TD没有倒角功能   980TDB有     在前一步程序后面加D  D就是R角的直径

网友:
广数980倒角是G01X    Z    B   吧(倒圆角)

网友:
直接走。角度后面家圆弧

网友:
貌似好像是G2 G3   半径R 编程    这个是普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