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中没有中心孔么?哪里直接可以找到中心孔

楼主(2011-12-08):
高手请指教哪里可以直接找到中心孔导入。

网友:
兄弟,了解了中心孔的定义,你就不会有这要求了。

网友(点评):
中心孔一般作为加工、检测定位用,种类有好几种,确实需要找到好办法画出来啊

楼主:
什么意思啊??

网友:
什么意思啊??我也请教一下

网友:
了解一下吧,会有用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问如何建立中心孔的特征库,然后拖拽。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个意思。有没有啊!!

网友:
中心孔和别的孔有多大区别?只是有了特定的含义才叫中心孔的。

网友:
你做一个2mm的孔,不就变成中心孔啊

网友(2012-03-06):
中心孔都没必要生成,在工程图中直接按照国标标注就行了。

网友:
  8L 你是来讲笑话的吗。。呵呵

网友(2012-09-07):
8楼的意思那中心孔的120保护锥还的用倒角才出来的

楼主:
哈哈 谢谢 各位参与。

网友(2019-05-16):
孔导向=》暗销孔+近端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