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金属轴承,有谁能做吗?

楼主(2011-12-08):
请联系:QQ:312337964

网友:
浙江嘉善有做的,质量还可以,上网一搜,就能找到

网友:
呵呵,菜鸟了!第一次听说双金属轴承!

网友(2012-01-09):
不懂双金属轴承,哪位大侠给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头一回听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这瓦比较简单吧!船用发动机或重型机械使用的。如果量大可联系重庆跃进机械厂!

网友(2014-09-20):
双金属轴承
双金属轴承是无油润滑轴承中的一种,该产品是以优质低碳钢背为基体,表面烧结铅锡青铜合金,经数次高温烧结和致密轧制而成铜、钢一体的双金属带材卷制而成,适合于承受中速、高冲击载荷的衬套、止推垫圈等多种类用途。
2双金属轴承钢材料
由于基体稳定为低碳钢材料,所以对轴套的外径加工精度有了保障,而且在产品装入座孔后不需要螺钉固定,依靠过盈配合就能防止走外圆现象。内表合金层化学成分的改变能满足不同承载压力,不同使用温度,不同滑动速度的要求,摩擦面在生产中设计出不同结构的油槽、油穴能满足不同加油方式的要求,并能防止咬轴现象。
3双金属轴承性能
该产品具有结合强度高、承载能力大、耐磨性能好等优点。特别适合于中速中载及低速高载等场合。通过特殊工艺手段,可以在摩擦面上加工出各种油槽、油穴及油孔,从而适应不同润滑条件下的使用。产品已广泛应用在汽车发动机、底盘、摩托车离合器、齿轮泵擦板和起重设备等领域。
金属基镶嵌式固体自润滑轴承(简称JDB)是一种兼有金属轴承特点和自润滑轴承特点的新颖润滑轴承,由金属基体承受载荷,特殊配方的固体润滑材料起润滑作用。它具有承载能力高,耐冲击,耐高温,自润滑能力强等特点,特别适用于重载,低速,往复或摆动等难以润滑和形成油膜的场合,也不怕水冲和其它酸液的浸蚀和冲刷。
(网上的介绍)

网友(2014-11-14):
这个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