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丝杠怎么加工?

楼主(2011-12-08):
成品:1850长,外圆50,调丝,要求热处理,公差30道
我的加方法:1.下料1900,60粗棒料
考虑到粗车后再热处理,变形太大,精车达不到图纸要求
所以先热处理,然后再加工
可是,热处理以后,通过校直,加工到调丝时,发震的厉害,勉强做好后,跳动2个米,怎么办?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在加工现场很难说出你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挑丝杠要把机床各个运动间隙减小。特别是小托板、中托板。刀要磨好。你肯定用跟刀架了吧,架子多调调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中心架,跟刀架都上了,白钢刀试了不行,最后先用得成型刀刻槽,然后用白钢刀修光就可以了!不过还是震,只不过速度慢点就震的轻点,主要还是长轴热处理以后,冷压校直后发弹所致!

网友:
你可以通过材料原理来校直跳动

网友:
楼主干的哪的活啊,我这做滚珠丝杠,对车削螺纹有一定经验,希望你加我qq943466265

网友:
左右进刀法  可行么?

网友(2013-05-13):
尤其是长的要注意,跟刀架什么的

网友:
直接拿调质的料子车 分粗精车 粗车完要拿下了 放几个小时 再精车 挑扣的时候吃的量不能太小 太小反倒震  切刀 到底 单边赶刀好点  外径可以留点量 最后光一刀 跟刀架的爪子和杆的接触面积尽可能大 自己做个爪子啊  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