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是三头螺纹的,谁做过,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1-12-08):
  本来做了几根 双头的。  然后现在要改。。要改也只好听 GCS 的。

楼主:
导成是  48  。16  32 的数字。。 。谁帮我看看    螺纹这玩意我不太熟的

网友:
导程是48.螺距是16.外径70.右旋的丝杠。

楼主:
沉到底了。。得浮起来

网友:
我用过这种丝杠,是M30x2的,5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