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边怎么加工?

楼主(2011-12-08):
这是一个圆筒薄壁件,料厚为0.8mm,请问这个折边怎么加工呢?

网友A:
用木槌敲出来的,不会桥就找人家钣金做风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木槌敲出来的,不会桥就找人家钣金做风管的

yhc6850大侠  有没有加工类似产品的设备啊  敲的话岂不是很慢?

网友:
用什么材料,如果要做得好一定要做翻边模。如果量不大,就先翻边,再卷边,最后焊接。

楼主:
材料是q235的,如果用翻边模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一次成型呢,而且弯角处会被拉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yhc6850大侠  有没有加工类似产品的设备啊  敲的话岂不是很慢?

有,卷边机,可以卷3次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上得完全可行。。。。。。。。。

网友B:
恩,有专门的卷边机,很容易就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有专门的卷边机,很容易就搞出来了

呵呵 没见过  谢谢 这两天找个厂咨询一下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A:
有,卷边机,可以卷3次就出来了,

卷边机卷出来的一般是圆吧。这种感觉用翻边模。Q235比不锈钢好搞一点。
我碰到的一个是201的翻边然后拍平。

网友:
有专门的卷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