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版的cad图纸怎么才能用05版的cad打开?

楼主(2011-12-08):
11版的cad图纸怎么才能用05版的cad打开?求救啊大侠们。

网友:
11版的Autocad保存时保存为最低版本的Autocad(通常Autocad2004),然后05版本的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2楼的能说的明白点吗?具体的操作说下!谢谢

网友:
要是你用的是05版的CAD的话你打不开11版的图,你得让对方存成一个不高于05的版本你才能打得开。

网友:
用2011保存时另存为cad2004格式的图纸

网友:
就是这样的,只需要转换成一个低一点的版本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啦兄弟姐妹们!!!!!3Q

网友(2012-02-11):
文件  打印   那有打印机选择,也有版本选择。

网友:
改版本格式。。。。。。。

网友(2012-10-02):
就是在11版做好图后,然后另存把文件格式改成比05低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11版保存的时候注意保存为低版本

网友:
这方法确实简单实用,本来10版的那打印店还打印不了呢。

网友(2012-11-17):
另存为 版本改为最低版本的就行了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