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阀结构设计上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通径为10的液压阀,它的进油口直径是10,还是它的油路直径是10?

谢谢。

网友:
名义通径为10,。

网友:
楼主指的是阀板上布孔的孔径吧?  阀通径是10的话,与其进出油孔肯定的是10了,这是为了密封,阀板中的油路孔径不小于10就够了

网友:
看厂家的样本,由于密封圈不同,集成块上的孔可有细微的不同,力士乐的是12X2的。油孔最大可钻φ11

网友:
非标阀这个根据需要而定吧,满足流量就行

网友:
液压阀的油路直径为10

网友:
不准确说,应该是滑阀的有效边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