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箱内的电线怎么用solidworks画出来啊?

楼主(2011-12-08):
控制箱内的电线怎么用solidworks画出来啊?要说其他的东西倒都还好画点,就是电线最麻烦了,不知道怎么画,主要是电线的走向都是一些没有规则的曲线啊,看着都乱七八糟的,谁有好的办法说说应该怎么去画啊?谢谢。

网友:
以目前个人知道的讲,我会采用空间3D草图绘制,然后扫描。本人画过,就如电话线一样,可能不规则的3D空间曲面需要耐心点画。。

网友A:
SW里面有个管路设计插件,可以直接直接调用法兰、三通、电缆固定头之类的零件,之间连接的硬管和软管(包括线缆)可以根据你绘制的3D草图直接生成,无需扫描之类的操作。

网友(点评):
请版主对这个插件的使用重点讲讲

网友:
画个盒子盖上,里面电线没必要都画上去吧,有头有尾有编号就好了赛

网友:
干嘛要画?作效果图也用不了SW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招,以前可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里面有个管路设计插件,可以直接直接调用法兰、三通、电缆固定头之类的零件,之间连接的硬管和软管(包括 ...

正解。而且可用自动计算电线的长度,并可加入到材料表中。
(solidworks有专门的教材《Solidworks高级教程.管道与布线》)
下图蓝色部分是选中的管路,长度是2331mm。

网友(2017-11-24):
你是怎么办到的  太棒了、

网友:
这两天同在折腾布线,网上教程少的可怜,书倒是有,不过是14版的教程,我用的16版软件,让我费解的是,14版和16版是不是操作方式不一样,不知道是软件版本原因还是插件的关系,同样的操作,视频里面的14版可以完成,我就是做不出来,折腾了很久,发现操作步骤顺序有点不一样,但还是处于抓瞎的状态,楼主有好的教学材料或者视频一起分享分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