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316不锈钢用什么材质刀具?

楼主(2011-12-08):
现在加工316不锈钢太难了,用好多种刀具都不好加工,请问什么刀具适合?

网友A:
YW试试吧,不锈钢都比较硬的。YT类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YW试试吧,不锈钢都比较硬的。YT类的不行

YW1  试过    不好使

网友:
YG试试,冷却液加足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刀具也要磨好

网友A:
YG可以的吧。不然YW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YG可以的吧。不然YW的也可以

都用过   太普通了   不好加工

网友:
一方面是刀具,另一方面切削液的选择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