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槽钻 钻浅盲孔不行,钻通孔就没问题, 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1-12-08):
D8.015的直槽钻  加工灰口铸铁250 钻孔  钻盲孔(5mm)的 200多就崩刀  加工通孔的时候10MM 能做600多个  怎么回事? 求高人解释,

网友:
还有什么条件变化了?

网友A:
孔深一样吗?转速一样吗?进刀量一样吗?冷却有没有?

网友B:
钻到5mm的时候直接就拔出来了吧?应该在里面稍微保持一下,保证切屑都被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深一样吗?转速一样吗?进刀量一样吗?冷却有没有?

就除了孔深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一个是盲孔(4mm) 一个是通孔(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到5mm的时候直接就拔出来了吧?应该在里面稍微保持一下,保证切屑都被断开了。

是灰口铸铁  屑都是很碎的。

网友C:
崩刀,是什么具体情况?描述清楚失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崩刀,是什么具体情况?描述清楚失效情况

中间开直接变成两半   就是沿着那直槽 成两半了

网友D:
                  直槽钻开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槽钻开槽有问题

我也觉得是 开太深了 但那个孔真的很浅 4MM

网友E:
应该不是同一把刀吧,加工铸铁刀具静点太小时钻头会从静点开始磨损直至崩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同一把刀吧,加工铸铁刀具静点太小时钻头会从静点开始磨损直至崩刃。

请问什么是静点?求解释。谢大神

网友:
两个孔都是在没有底孔的情况下直接钻么?

网友:
一个是满刃切削,对刀具损害很大

网友F:
用的什么机器  有可能是打盲孔用麻花钻打的时候 阻力比较大  机器固定不牢  打孔时有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机器  有可能是打盲孔用麻花钻打的时候 阻力比较大  机器固定不牢  打孔时有摆动

你是说 用直槽钻之前用了麻花钻的原因吗?影响了机床性能?

网友G:
什么是直槽钻,能不能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是直槽钻,能不能科普下

请简单的介绍下。。。。。。。。。。。。。。。。。。。。

网友(2014-12-25):
通孔没穿的时候不也是盲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