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的齿形加厚。

楼主(2011-12-09):
各位大虾,我想请问下,矩形齿的齿条,模数是3个的,齿高为6.75,齿距为9.425;我想请问下在保证和一个3模28齿的正齿轮啮合的情况下,齿条的齿型是不是可以加厚?就是把锯齿的外形向外阵列就行?求教,谢谢了!

网友:
楼主是为了凑中心距?把齿条垫高不就可以吗

楼主:
不是凑中心距,是为了让齿条可以受更大的力,再不改变模数的情况下,想加厚齿厚,但是我查过资料,说齿条没有变位,但是我看德国的齿条就是比我做的厚,我的是标准的矩形齿条,德国做的也是,但是同等模数比我的齿厚,我很纳闷,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