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复合材料

楼主(2011-12-09):
C-C复合材料能否做成很薄的锋利的刀刃?

网友:
理解错了,C-C是做耐高温有强渡的东西,比如煞车盘,在高温下维持强度而不软化,它是由纤维体最终无机化玩出来的,不太可能有锋利的刃口,我办公室就有这东西,1毫米厚,10毫米宽的断面很轻的材料,许多家伙来了都试图给掘断了,阿拉在边上看着大笑,

你说的是刀片类材料,碳化硅类的比较多,可以有锋利的刃口,其它材料也有这类东西,比如碳化钨等,还有一大堆,

网友(点评):
并非想它耐多高,几百度就行了。 主要看中它特殊成形、耐磨、耐腐蚀、高强度,因此想用它做做成形状复杂的刀 如果能制成0.3mm以下的硬片就好了

网友(点评):
肯定是你调戏别人,叫他们试试能不能折断了。1厚10宽,多长?

网友(点评):
阿拉从来不调戏谁,是那些家伙自以为强大,

网友(点评):
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C-C复合材料可以做成锋利的刀口

网友A:
我见到的情况是不行的,目前的C-C复合材料是用碳纤维编织的,抗拉强度是好的,韧性是好的,但是刚度么,好像你用手都能划破

网友(点评):
用手扳变形吧?

网友:
比较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的情况是不行的,目前的C-C复合材料是用碳纤维编织的,抗拉强度是好的,韧性是好的,但是刚度么,好像 ...

我手上的是能弯的,实际上好点的羽毛球拍,网球拍就是这玩意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