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能大批量加工此种圆环?

楼主(2011-12-09):
一千套,急用,圆环表明抛光,圆周度要好!!!

网友:
你在什么地方?能直接发一个PDF的图纸?

网友:
楼主请把图纸直接显示出来

楼主:
请高手支招,着急!!

网友:
说明要求和材料,焊接可以不?等等的,讲清楚

网友:
如果不可以焊接的话,采用精密浇铸,然后电镀

网友(点评):
同意此方法,浇铸,然后电镀.

楼主:
山西,不能焊接,有意的qq联系:672725466

网友:
1000个 去精密浇铸不划算 用超过直径的棒了直接车出 ,有管料当然更好,车一面割断然后车另一面。不要说不能装夹。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平板模热锻

网友A:
这个东东机械加工就可以搞定,有需要联系我。qq17938145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机械加工就可以搞定,有需要联系我。qq1793814589

可以讲下加工方法吗,很好奇

网友:
太大了,不好車,用板材加工中心做. 中間的廢料可做他用.

网友:
用管材下料,再加工中心做也可以

网友(2012-01-31):
呵呵...学习学习,看看前辈们有什么好工艺

网友:
神马材质啊,说清楚先

网友:
学习学习也很想知道咋么做

网友:
机械加工搞定?那么牛逼啊?那可是圆棒围成的一圈子吧。焊接可是最好的了

网友B:
用管料 数控车插补出来吧,要求高的话,最好你能标出公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管料 数控车插补出来吧,要求高的话,最好你能标出公差。。。

看清尺寸值了没有啊,大哥,数控车!!

网友:
个人认为铸造出来的可能性高一些,最好标出公差和材质,加工可以做到但是成本也很高

网友:
数控车加工如何加工啊,关键应该是装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清尺寸值了没有啊,大哥,数控车!!

直径不就是340mm吗 怎么就不能车了?关键要看公差了

网友:
圆形的管子,数控车。晕,你有好设备没?

网友:
这东西没必要那么复杂啊~  直接下料 加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