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种凸模?

楼主(2011-12-09):
如何用切削加工的办法加工出如图所示的圆柱体,尺寸如图,材料为铝(这是模具上用的)。

网友:
加工中心直接出了。。。。。。。。。

网友:
两个圆柱之间距离也太近了吧,静待高手

网友:
对刀具的要求蛮高的啊,很细的那种,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分开做 先做底板和6个圆柱  对好位置  然后用螺栓从模板不用的那面固定圆柱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以前做泡沫模具就是这么做的0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就可以了,先用大刀挖槽开粗,小刀清角,最后精修一刀就OK了,用切削油或切削液冷却都行。
如果对6个圆柱的位置精度和整体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把6个圆做成镶件。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整体加工的话比分开加工的位置精度更高?

网友(点评):
用CNC,肯定整体位置精度高,模具强度好,不用调整位置精度。拼装的话,圆柱的圆度和回转精度要好些,但整体刚性和位置精度不好,如果再要调位置精度,就很麻烦,位置精度检测也很麻烦。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