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一毫米厚的不锈钢板上开45毫米的孔,买什么样的钻床?

楼主(2011-12-09):
我要在一毫米厚的不锈钢板上开45毫米的孔 ,    用开孔器开孔  , 经常加工我想买一台钻床    。   得用多大的钻床啊?  哪个牌子的好?工业的还是轻型的?   我用的是220v电  。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说具体点,板子宽度,不锈钢牌号,孔的精度。。。

网友:
什么样的小钻床配个专开不锈钢的45mm的开孔器都可以的。

网友:
小钻床就可一了,便宜的几百,好点的几千,

楼主:
板子是304材质的    精度一般   只要能打出孔来就行       16mm的钻床370W的电机可以不?谢谢各位大哥     我在淘宝上咨询了一下有个店家推荐我用西菱的工业台钻  16mm750W的   价格2550元    这个钻床怎么样?    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一般的可以不?淘宝上的卖家说370W的功率有点小   钻不动
地恩地的钻床怎么样?   西湖的很好    太贵了16mm的轻型的都要1600多

网友:
开孔器是什么东西?怎么从没听说过!

网友:
开孔器?你到卖钻头的地方问一下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太复杂。自己弄个液压系统,弄个简单模具就解决问题。

网友:
冲孔不是很方便,用砖床是不是太耗精力和人力了

网友(2013-12-14):
小台钻是不能放得进大钻头的,就算放进去也夹不稳的,用钻铣床比较合适,价格不高,能钻,能铣多功能的

网友:
对了冲床最合适,不知量大不大

网友:
请问6mm厚的不锈钢板可以采用开孔器不

网友:
这种薄件用钻床钻45孔会导致孔变形,,如果有量的化可以开模,没量可以用激光切割

网友(2014-02-16):
自己动手做台简易液压冲孔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