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如何防冻?

楼主(2011-12-09):
激光切割机都配备水冷机及激光器和镜片的冷却系统,但是冬天到了,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降到零下,有些厂家也没有取暖设备,请大家谈谈你们激光切割机是如何防冻得?

网友A:
冷水机好像是可以设定温度的,就是说也可以加热吧,实在不行就只有把冷水机一直开着让水循环,楼主你们现在是怎么来处理这事呢。

网友:
如果没有保温条件的话,最好是下班后,排空管里余水,不然结冰的话,管子容易破碎,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水机好像是可以设定温度的,就是说也可以加热吧,实在不行就只有把冷水机一直开着让水循环,楼主你们现在 ...

冷水机一直开着没问题,但是如果断电的情况下,就不好办了!

网友(2012-03-07):
机台可能没办法,冷却系统可以改风冷式

网友(2015-04-23):
保温不到位就得一直开着冷水机。
用指定的防冻液加一次大约需要1万左右

网友:
水箱不关闭,或者给设备专门弄一个小房间提高环境温度

网友(2022-03-25):
不是加一定比例的防冻液吗

网友(2022-05-19):
不如开着冷水机,加了防冻液到时还得换,又是一笔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