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中的一题,请教

楼主(2011-12-09):
在学校没学好材料力学,最近想自学,下图是材料力学中的一题,已知q=4.2KN/m,怎么得到RA=17.85KN?

网友:
不用材料力学也可以,直接是总重的一半

网友:
用左边的铰点做原点,列转矩平衡球出RB,然后列垂直方向平衡方程求RA。

网友(点评):
对称体,对称载荷,对称支撑,直接算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恩,这个倒是真忘记了。多谢指正!:)

网友:
这个只需要用理论力学的知识就能解了啊,用整体法分析。这个题目真蛋疼,又是二力杆,又是均布力。

网友:
很简单    把杆看成整体  然后图中感受q  和地面的两个支点的力
既然要保持平衡   也就是y方向  受力平衡
即  q*8.5=2*RA

网友:
无语!无奈啊!都好好看书吧!

网友:
其实这个题目的话  很简单的  首先它是一个对称的刚体 又因为它是一个平衡件  外界的压力和两支点提供的力应该是平衡的  外界的力是4.2x8.5=35.7   所以支点提供的力为35.7/2=17.85

网友:
用理论力学就可以解,前提是杆件都是刚体,就是不考虑变形;如果你说用材料力学的话,你要考虑杆件的变形了

网友(2012-01-20):
很简单的一个力学题,

网友:
上面的解释挺清楚的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力要设计成分布力呢。。。如果换成点力也完全没影响。。。

网友(2013-03-13):
似乎总力一半能得到答案,但是貌似不符合力学求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