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薄片用什么工艺最好啊 求解

楼主(2011-12-09):
这种的 垫片  还有种更大的 450MM*450MM的,都是薄片,一般规格都在1.30-3.00MM之间,我用CR12材料 硬度客户要求HRC50以上。厚度精度+-0.01MM我现在都是大料拿来线割,然后切片精磨的,产量很低,寻求论坛老师帮助,谢谢!

网友:
直接买料,模具冲压不行吗

网友:
个见:孔比较多,用线切割确实不快,量大的话考虑冲压,然后做后续处理

网友:
学习下。看看给位的意见。

网友:
小批量可以叠起来周边点焊在线割     大批量 开模

网友:
用激光切割机吧,后续处理很少,走刀可以到1.6m/min而且可以几块板一起切。【个见】

网友A:
量大的话做一套复合模来冲吧,万吧块钱。

网友B:
此产品我分析,切薄后在数控机床加工,0.01的平面度是保证不了,而且一个产品还得分两次加工,两次装夹. 既然是大料切薄加工 .那就简单了!
我的加工方法如下:
1,准备材料,厚度越厚越好,比喻厚50MM的材料.
2,钻4-D20, 8-D7 ,线割D230孔,及外形.
3, 工件90度装夹,50厚度面打水平, 直线编程切薄(1.3+放电间隙),来回往复(50/1.4)32次, 一加工,一次装夹少钻 [32*(4+8+1)]  416个孔, 及少加工32个外形! 线割后,40cr,基本上不会有变形,  厚度1.3 ,及垂直度,也能控制在0.01之间。(快割断时,要接好)
粗糙度要求不高, 完全可以省去研磨这一步.
4,清洗零件,激光刻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话做一套复合模来冲吧,万吧块钱。

很对

网友:
厚度精磨后能保证±0.0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产品我分析,切薄后在数控机床加工,0.01的平面度是保证不了,而且一个产品还得分两次加工,两次装夹. 既 ...

是的 和我的差不多。线割以后肯定要精磨,冲压的话材料硬度不够。而且只有轧钢,达不到客户要求。CR12这种好像没直接的板料

网友(点评):
没有完全明白楼主到底需要改进哪道工序, 既然是肯定要精磨, 相必Ra要求比较高, 如果有一定的条件,放到自动抛光机上打平板,应该比磨床快很多!

网友:
很有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