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润滑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09):
采用的是南京贝奇尔润滑系统,系统由一台润滑泵,压差发讯器,若干双线分配器组成。油泵正常工作,所有双线分配器的进油口处都有润滑油流出,但是一套系统共有16个分配器,仅有2个分配器能完全正常工作,其余的都无法正常工作,具体表现为分配器的油针有的能动作,有的无法动作,开始的时候以为是管路受到污染,就把所有的分配器拆卸了用煤油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有的分配器能正常工作了,但是大部分还是不能完全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润滑节点处,有的地方堵塞或者困油,油出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节点处,有的地方堵塞或者困油,油出不去

应该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啊,把所有的不出油的润滑节点都打开吗?

网友A:
有的地方,润滑油没有消耗,里面还有很多油,而且溢油间隙小,你的油很难打进去,这个不必担心,缺油的时候,自然就能打进去了,有的地方确实是堵塞了,需要清理,将油嘴拆下来挨个检查

楼主:
您说的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因为我们打开了润滑节点处,但是没有润滑油,其他而分配器动作的管路对应的节点就有润滑油流出,分配器堵塞的话感觉也不大可能啊,因为我们都已经把分配器拆卸下来清洗过一次了,但是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地方,润滑油没有消耗,里面还有很多油,而且溢油间隙小,你的油很难打进去,这个不必担心,缺油的时候 ...

您说的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因为我们打开了润滑节点处,但是没有润滑油,其他而分配器动作的管路对应的节点就有润滑油流出,分配器堵塞的话感觉也不大可能啊,因为我们都已经把分配器拆卸下来清洗过一次了,但是还是有问题。

网友:
将润滑节点处的接头拆下来,再启动润滑泵,看看是否有油流出,要是没有油流出,或者流量少,基本上就是你的润滑管路的某些接头堵塞了,管路连接好之后,先不要接泵,要先用压缩空气吹扫检查,要是气都出不来,没的说,拆了分段检查,看看是那里堵了

网友:
先检查分配器出油不?如果出,分配器正常,查管路,看看管子是不是堵住了

网友(2012-05-31):
分配器指针不运动,说明油脂在分配器里面是不运动状态的:
1、原因普遍的是堵塞;(分配器堵塞-管路堵塞-最终润滑点堵塞)
2、润滑点轴承背压增强也有可能的;
3、管路过长,管阻大的地方没有油;
4、系统设计有问题;比如泵出油量小,打油频率低也有可能。
5、清洗过滤器或者换滤芯;
自己按部就班的查查。

网友(2015-07-07):
看有多少个出油点,太多的话出油的地方卸压了,不出油的始终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