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电缆出故障怎么检测?

楼主(2011-12-09):
如题,FX0N三菱 PLC,通信电缆怎么判断是否出故障??
用万用表怎么测?
望各路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一般电缆上有编码,接线直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缆上有编码,接线直接测

接线时,显示通信错误。关键是以前好的,好长一段时间不用后就不能通信了

网友B:
按照技术手册,编写一段晓得测试程序,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技术手册,编写一段晓得测试程序,可以试试

恩,问题以解决!谢谢

网友:
保持联系,希望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