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和进口机在压力和砂料相同的情况下切割速度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12-09):
请教一个问题   :

国产机和进口机在压力和砂料相同的情况下切割速度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高手们给解答解答,在此先谢过。。。在线等

楼主:
看来高手睡的都很早嘛,有人真正的做过比对吗?

网友:
应该区别于宝石和沙管吧....

楼主:
谢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
昨天刚在电视上看了这方面的事!我还以是新发明呢!

网友:
宝石枪嘴或混沙好管的距离问题吧

网友:
个人认为决定切割能力大小有这么几个因素:压力、沙量、宝石喷嘴、砂管等几方面,压力、沙量相同的情况下,就看能量转换效率了,而这就和宝石、砂管、刀头结构、零件加工水平等相联系了,这里重点要说的是加工和装配水平,这将严重决定能量转换效率的高低,如果装得不同心、宝石本身同心度问题、刀头连接杆的内孔光洁度、砂管内壁的光洁度等这些都会对能量转换效率产生影响,进而最终决定你的设备的切割能力的高低。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雷雨大哥,你说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