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靠人力装配很吃力,又费时,还有间隙存在!

楼主(2011-12-09):
此外壳为PP塑料件,壁厚为3.5MM。先要求把不锈钢的外壳装饰到如上图的塑料件位置。出现的问题是靠人力装很吃力,又费时,还装上了有间隙存在。请大侠帮帮忙做什么工装才好装、又均匀服帖在塑料表面上。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不锈钢上的卡口安装之前有内翻么?还是装上去之后再内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上的卡口安装之前有内翻么?还是装上去之后再内翻?

安装之前有内翻,上图不锈钢上少几个空位(打算是通过这几个空位拉紧的)

网友B:
这个。。。好像人工装的的确有空隙啊,可以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人工装的的确有空隙啊,可以捶一下。。。。。。。

是啊,就是想做个比较合理的工装啊。

网友:
请把人工装配好的发个图,看看,是不是左上图啊

网友C:
你看这样行不行,用三只气缸来完成,下面左右完成进退,上面一个压到位置,中心用心棒。

网友:
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样行不行,用三只气缸来完成,下面左右完成进退,上面一个压到位置,中心用心棒。

非常感谢你的做法啊,不过有点复杂啊。
能否再简单点。

网友:
塑料件和钢件组装的零件一般都设计的有过盈量,装配前如是塑料件在外可先预热后装配,如在里面就需先预冷装配,这样装配比较容易,装好后塑料件恢复常温后自然就贴紧了。

网友D:
用250mm圆钢按不锈钢的外圆尺寸车个孔(偏小0.5mm)  切个开口 比工件开口大点  剩下的 再对切开 装个活动销子  两边装个手柄 试试

网友E:
你不想改设计吧?不改设计最简单的办法是做一个大的外环套比225多大一些(推荐内径大于240),外环上打两个孔之后攻丝,把你的这个不锈钢先弯到外环套上并保证不锈钢的两头在外环上的孔附近;直接拿外环套套在工件上(因为单边5mm,的间隙不难做),那螺钉把不锈钢顶到工件边上,直接扣紧不得了。
改设计的话办法就多了。

网友:
可以在接触面预先涂上浆糊状高分子涂料,组装后抹掉挤出多余的涂料。常温固化后,投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50mm圆钢按不锈钢的外圆尺寸车个孔(偏小0.5mm)  切个开口 比工件开口大点  剩下的 再对切开 装个活动销 ...

我现在想到一个跟你差不多的方法,等我画好给你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想改设计吧?不改设计最简单的办法是做一个大的外环套比225多大一些(推荐内径大于240),外环上打两个 ...

还不是很清楚你的设计方法啊。能否传张图片啊。改设计的要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F:
一 首先产品设计上存在问题,设计者只是画图,没有考虑工艺。
二 pp料与不锈钢之间加海绵,增加产品成本
三 此方法是否经过评审

网友G:
根据楼上几位的想法,做个治具。压头比PP塑料件直径略大,向下插入从内向外撑,箍环跟PP塑料件直径相当,从外约束。这两下相对用力,就把不锈钢外壳套到PP塑料件上。

网友:
楼上的方法有一点麻烦。

网友:
有点  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 首先产品设计上存在问题,设计者只是画图,没有考虑工艺。
二 pp料与不锈钢之间加海绵,增加产品成本
 ...

现在不是提这个问题啊,是要这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楼上几位的想法,做个治具。压头比PP塑料件直径略大,向下插入从内向外撑,箍环跟PP塑料件直径相当,从 ...

这样也比较复杂啊,压头还要有什么压机啊,不锈钢怎么固定也是个问题啊,成本也高啊。

网友(点评):
成本,你指材料成本吗?那你发求助帖干什么呢。你不就是嫌人工成本高吗

网友(点评):
也不是这么说啊。我是说相对而言啊

楼主:
现在工装这样设计可行性如何,希望大家来评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