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按键都不起作用!

楼主(2011-12-09):
一台程泰数车FANUC Oi D系统面板上的主轴正反转,排器屑按钮,冷却水按钮,xz正负方向按钮都不起作用,手轮 mdi 自动运行都正常面板上保险丝好的,

楼主:
电工查了几天都没找到原因正块面板和正常的另一台交换,那一台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调换了面板还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要看下板子上的公用的24V的线好不好了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  如果有电气图的话就更好找了
主轴正反转,排器屑按钮,冷却水按钮,xz正负方向按钮是公用一个+24v的

楼主:
报警灯上24V电源没有但面板上24V有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排器屑按钮进水短路了擦干净就好啦

网友:
我们的也发生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