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毫米的钢板,气割下的料非常不规则,怎样装夹和车削?

楼主(2011-12-09):
   最近加工到一个自己没做过的东西,5毫米的钢板,气割下的料非常不规则,怎样装夹和车削?

谢谢。

网友A:
你要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就是加工好后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就是加工好后的尺寸

就车圆就行了,没有神么要求。实际上在卡盘上夹不住

网友:
尺寸大一些  车的时候后面用顶针顶住
先大概的车出圆形 然后再重新装夹 车出尺寸

网友:
哦哦,  车的时候后面用顶针顶住 ,顶两个面,找正
先大概的车出圆形 然后再重新装夹 车出尺寸

网友:
照你所说   我理解成一圆盘,5毫米厚。这样,,把盘中心点一小坑,然后找个和你那工件大小差不多尺寸的盘夹在卡盘上,之后用顶尖顶住气割件中点,用力顶    车把

网友:
看人家车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
容易的很。不怕的话直接用爪。怕的话,找个比最终结果小一些的饼子,夹住,端面车一刀。然后用顶尖再顶一个饼子。把你的活房中间。找正后车。小点走刀、吃刀量。

网友:
简单,楼上几位都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