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不锈钢管加工,请教

楼主(2011-12-09):
两个不锈钢管:
1、外圆19.2h7,内孔18H7.内孔圆柱度0.03,同轴度0.05(内孔为基准),粗糙度内孔0.8,外圆1.6,总长66mm
2、外圆27.75h7,内孔26.5H7,内孔圆柱度0.03,同轴度0.05(内孔为基准),粗糙度内孔0.8,外圆1.6,总长67mm.
     请教各位大师,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好的工艺方案,工装夹具这块怎么搞。怎的没得办法了。(之前我做过很多验证了,内孔采用珩磨不稳定,变形大。车削,也变形且粗糙度不稳定,不能一直控制在0.8范围内,精镗刀具极不耐用刀尖圆角0.1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得,工装这块,望高人指点。给出点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
热处理吗?如果没有最好处理一下,处理后再加工。

网友:
定做管子,回来切断倒角

网友:
那只有磨床来磨了,。半精车内外留0.3余量,热处理调质,在到磨床上磨内外

网友A:
楼上的人们不看看题目,不锈钢的处理什么?
不锈钢的应该可以直接车,直径也不大,变形可以控制的,还是那句话,出得起钱加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人们不看看题目,不锈钢的处理什么?
不锈钢的应该可以直接车,直径也不大,变形可以控制的,还是那 ...

现在是有钱也找不到地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有钱也找不到地花啊

你给我快递样品过来
我看你的钱能不能买到包子

网友:
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的猫不捉老鼠了

网友:
不锈钢费刀,薄壁的还容易变形!

网友:
不锈钢这玩意本来就不好加工,不锈钢热处理什么啊,出来那是什么呀
先加工里孔,里孔用合适大小的立铣刀在车床上加工,如果立铣刀不能安装在车床的尾座上 那就自己想办法了   留量  然后用铰刀铰孔,
外圆不能车的,要是车的话,这个管就肯定弯了,在里孔穿胎,再拿到外圆磨床上去磨,磨的时候不能急,上刀量,和走刀速度一定要慢,而且要多修砂轮
      不知道对不对      仅供参考

网友A:
看看我加工的尼龙套
这个都可以控制尺寸,何况不锈钢

网友A:
快递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创利路73号--陈生收
电话13415318000

网友:
记住预付快递费哦

网友:
这个可能要用轧机或者精密拉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加工的尼龙套
这个都可以控制尺寸,何况不锈钢

你这个用什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递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创利路73号--陈生收
电话13415318000

你们代工不?有意联系:chenqinglie@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代工不?有意联系:

我可以帮你加工,你需要提供材料既量具,还有材料要预留足够的夹位,可以两件一起,以每件+10-1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代工不?有意联系:

你可以加我qq:103654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