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计量泵的 制造工艺 ,请教

楼主(2011-12-09):
齿轮计量泵  按照国外厂家资料说的 配合间隙最高达到 0.0013mm  国内的听说还只能达到0.01mm左右
结构不复杂   想请教 何种设备能制造出来?
个人 觉得 高精度的 慢走丝也许可以

网友A:
这个间隙不是说齿轮的啮合,而是齿轮外园与孔的配合以及齿轮厚和中隔圈的厚度差。
和慢走丝风牛马不相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间隙不是说齿轮的啮合,而是齿轮外园与孔的配合以及齿轮厚和中隔圈的厚度差。
和慢走丝风牛马不相及。

按照前辈说的  主要是 齿轮厚和中隔圈的厚度差
那么在一块精磨出来的板上 加工出这两个部件 应该还行   不过得保证磨床精度够高

齿轮外圆与孔的配合  这个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高精度的孔和轴研磨吧,但在国内能不能达到0.0000的精度还不好说。

网友:
计量泵要求转动灵活,无内泄。
这么小的间隙,只能承受很低压力,而且很容易发卡。
别去想那些常规加工、装配办法。

网友:
害怕伏枥前辈说的没错,这些间隙应该是外圆和宽度方向,也就是轴向秘径向配合间隙,宽度的容易达到,外圆的不容易达到,0.01还可以做到互换,0.0013应该只能配了。加工手段是次要的,主要是测量手段。最终加工可用精研或互研保证。
另外关于齿轮肯定也要有较高的配合,要靠精磨达到,最后还要有齿轮精加工的类似互配,以达到更好的配合。

网友:
0.0013究竟是哪个位置的配合,语焉不详。基本无间隙了。

网友:
各位师傅们,这个精度滴要求还得注意温度滴影响。。。否则热涨冷缩就能使零件达不到要求。包括检测。

网友(点评):
使用要求恐怕不低于空气轴承。

网友:
学习了,这么高的精度,和很多的参数,工艺都有关系。

网友A:
这种类型的齿轮泵,最初是用来做纺丝泵的,其工质为熔融的尼龙与聚酯等塑料,工质无润滑性,所以只能用上这种最简单的三片无轴承的结构。
两个齿轮、两根齿轮轴,三片泵体是基本零件,全部需要用能够承受一定使用温度的,淬火后具有高硬度的材料制作。
材料经过粗加工、淬火、时效后精加工。精加工工序,齿轮的齿,当然需要磨;三片泵体上的孔,用工装在内园磨加工;端面用平磨。
精加工后的工件,再经时效后,以研磨方法最后加工。
楼主所说0.0013间隙,似应视为误差,其单位也恐怕为英寸。其实这种泵的组合为研配,没有互换性的。往往零间隙为装配要求。
由于工质与结构的原因,这种计量泵的使用转速很低,每分钟额定转速只有几十转。

网友B:
学习了,这么高的精度,不知道加工出来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与实际所使用的价值能否成正比

楼主:
这种泵  每转几毫升排量的    国产的 4000-5000   进口 2W /个
大部分成本 都在加工上  热处理  跟 机加工

网友(2012-05-26):
圆都好说,关键是内圆。又是高转数,进刀量小。排屑方向不好控制4 L

网友(2012-08-17):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的齿轮泵,最初是用来做纺丝泵的,其工质为熔融的尼龙与聚酯等塑料,工质无润滑性,所以只能用上这 ...

孔也可以用坐标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么高的精度,不知道加工出来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与实际所使用的价值能否成正比

进口的1.4万,国产的8000元

网友(2013-09-14):
楼上各位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