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1-12-10):
最近想了解热处理,在学校的时候只对热处理有过简单的了解。
请问各位老师,针对20CrMnTi和40Cr这两种材质的热处理,主要是做齿轮和轴,都需要哪些设备?
请详细些 谢谢

网友:
1.箱式炉,网带炉,托辊炉等等炉子都可以,用来加热。
2.淬火油,用来淬火。
3.回火炉,用来回火(或者把第1项炉子温度降低,作回火炉用)
4.硬度计,用来检查硬度。
5.显微镜,酸洗槽,抛光机,用来做金相分析。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1.箱式炉,网带炉,托辊炉等等炉子都可以,用来加热。
2.淬火油,用来淬火。:
3.回火炉,用来回火(或者把第1项炉子温度降低,作回火炉用)*
4.硬度计,用来检查硬度。
.显微镜,酸洗槽,抛光机,用来做金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