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置 台水刀,主要做模板的活,板厚一般在25-35mm

楼主(2011-12-10):
想购置 台水刀,主要做模板的活,板厚一般在25-35mm,请问这个误差能达到多少?
还有设备要多少钱
有了解的麻烦给讲解下

网友:
怕很难,前天刚看了中央10的我爱发明里水切割32的板,可以切开但切面不平整

网友(2012-05-22):
推荐你买南京大地水刀,超高压,水切割,还不错

网友:
老兄,不懂就不要乱说。水切割的加工断面很好的,比气割的要好很多,温度低.断面平整不说,基本不要再铣床加工都可以。即使铣床再加工,也比气割的好加工。气割的断面会变硬,坏刀片。

网友(点评):
30多厚的钢板的话 水刀的切割面不好。还不如用火焰切的面 效率也高

网友:
你做的什么模具。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线切割比较好吧

网友(2012-07-24):
水切割速度快,但尺寸精度不能太高,切出来的边在厚度方向上有点斜,光洁度也比切割,等离子割要好。

网友(2013-08-12):
30mm的厚度水切割切不了太小和太复杂的,因为太厚刀头在转向的时候水线会摆动,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工件上面切口很好,但是下面就成锯齿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