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刀属于哪个行业用的?

楼主(2011-12-10):
求教 电热刀属于哪个行业用的

网友:
[1]含义   电热刀,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电能发热的手持刀具。   简介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不同原理的电热刀。一种比较简单的就是在刀里面装上电热丝,通电后发热,这种电热刀的优点是价格便宜,成本低,结构简单。缺点是刀片比较厚,预热慢,只能用来切泡沫类产品。   另一种是利用刀片的电阻,通过大电流来实现发热的手持电热刀,主要品牌有肯迪电热刀、世航电热刀等,这种电热刀预热时间很短,只要几秒种刀片就能够达到红的状态,效率高。   这种电热刀的优点是预热快,效率高(直接用刀片发热,损耗小),速度快,形状多变,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选择不同的功率刀片,应用范围广,可以用来切割泡沫,海绵,塑料,化纤布,无纺布,滤布,塑料绳,橡胶等等低熔点制品。   现在常用的电热刀分类
[2]手持帆布电热刀   用途:   ●切割4 cm厚度内的泡沫、海绵,断口光洁;   ●切割编织橡胶片,发泡橡胶板,橡胶板和橡胶棒;   ●剖切管状织带;   ●裁剪薄化纤布(如窗帘布、广告布、白画等)   ●切割化纤地毯;切割塑料薄壁;   ●切除办公家私装饰面料的边角(如屏风布料);   ●铲除瓷砖表面的油垢或有机污渍;   ●切除塑料工件浇口(水口)料等等   泡沫电热力刀
[3]用途:   ●轻松切割250mm厚的EPS、EPE和XPS泡沫板,断口光洁,无碎屑;   ●配合开槽滑板,可以在泡沫板块上轻松开各种形状的槽。   ●适合泡沫雕塑
[4]工具用途:   ●切割缆绳(尼龙、PP),切割编织带、编织网管。 ●化纤绳带接头的熔合焊接。   特点:   刀片前置,操作者无需抬起双臂,长期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
[5]用途:   ●轻松切割泡沫,垂直切割、斜角切割。   ●适合建筑、包装行业。   特点:   垂直切割、斜角切割。   可移动的标尺,切割高度50cm,宽度55cm。   10秒内,电热丝温度达到400°C。   全铝合金型材结构,轻便、牢固。全刹万向轮,移动自如。   几种比较常见的电热刀

网友:
应该是属于机械行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