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中的数据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10):
刚刚接到一份德国的图纸,上面有个焊接符号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注解栏中写的焊接标准参照 40071,我查了一下没查到这个标准。

网友A:
三角焊,焊高3毫米,焊缝长10毫米,采用MI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含熔化极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焊,焊高3毫米,焊缝长10毫米,采用MI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含熔化极氩弧焊)

calss B 是什么意思呀?